内螺纹滚压工艺,求助

楼主(2015-06-29):
有内螺纹滚压的工艺吗,用什么机械,哪有卖的?

网友(2015-08-10):
你说的是挤压丝锥吧,挤压丝锥加普通的的机床就能做的。

网友:
内螺纹怎么滚压啊
只有外螺纹才可以滚压。如LS所说,内螺纹是可以用挤压丝锥的,其原理和滚压加工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