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零件的位置要求的表示方法

楼主(2015-06-29):
如图:要求两圆柱孔中心要素垂直且相交,怎么标注图纸?

楼主:
顺便问一下各位为什么上传附件下载要扣什么威望,这样还有人愿意帮忙吗?还是在哪里可以设置取消?

网友(点评):
把附件变成图片格式,然后上传图片格式的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各位为什么上传附件下载要扣什么威望,这样还有人愿意帮忙吗?还是在哪里可以设置取消?

大侠,这么深刻的问题你都考虑到了,那你为啥传附件而不是传照片?

网友:
侧视图上两圆柱中心线标个垂直度要求?  但怎么表达相交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各位为什么上传附件下载要扣什么威望,这样还有人愿意帮忙吗?还是在哪里可以设置取消?

网友:
位置公差包括:同轴度、对称度、位置度,这里只能标位置度了,以直径D的轴线为第一基准,左端面为第二基准,标出d轴线到第二基准的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
用位置度限制

网友:
这里垂直度的公差带要比位置度的大,所以用位置度可以控制垂直度

网友A:
楼上几层基本没看懂楼主的要求。

楼主的意思是钻孔确保孔中心线通过管的截面的中心点,即径向钻孔,别钻歪了,还垂直度,垂直度公差管的着吗。
从位置度公差的定义和平行度公差的定义来看,比较适合楼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层基本没看懂楼主的要求。

楼主的意思是钻孔确保孔中心线通过管的截面的中心点,即径向钻孔,别钻 ...

感谢解答!我的意图大侠知道了!
     关于位置度其实是之前一直想考虑键槽标注方式(对称度或者位置度皆可),对键槽要求的都是中心平面,不知道能不能套用到中心线上。
    而你说的平行度个人觉得可以用一个方向的垂直度替代可能会更好!

网友A:
从定义看,对称度强调的是中心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定义看,对称度强调的是中心平面

标准中列举的是这样的,

网友:
用垂直度加对称度标示两孔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明显是全剖,又都标的d,肯定是相交的,只要再标垂直度要求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