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螺杆挤出机不出料,求助

楼主(2015-06-29):
45机,长径比1:25  出的料如图,温度什么都没问题,把干燥机拿掉,发现进料口料下不去,料为TPU聚氨酯,求大侠指点

网友:
   可能是螺杆或者型腔内部磨损,内部堵塞导致。建议测量下主机电流,看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
螺旋刀片磨薄了、刀片外径变小了。

网友:
建议先复查下各段温度以及原料性质 如果都没问题只能把焦点转移到螺杆和电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