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端子)冲压尺寸公差加工能力问题

楼主(2015-06-29):
各位大家好。
目前碰到一个工作上的问题,烦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图如下所示,某小钣金件,0.8厚H65表面镀锡。冲压后续工序注塑,要求端子中心点与注塑后某定位基准孔尺寸公差控制在0.15内,尺寸9.8,CPK>=1.33
供应商提出  请各位看看对普通供应商加工能力来说,此要求是否可以达到。端子的其他尺寸请看相应比例。

网友:
只要牵扯到CPK以及CPK>=1.33的冲压件,国内木有一定规模的厂就不用去谈这事。

普通供应商加工能力来说,此要求是有小部分厂可以达到,但是内部成本很高,一般是无法反映在售价上,因此大部分除了宽放或只填数据不能稽核,不然就是采购商得给足合理的价位。

网友(点评):
谢谢LIAOYAO,目前端子垂直折弯处带一吊环式弹性缓冲结构,把供应商整的要死。所以更改了下结构,还请问下普通供应商在0.2的公差内,CPK能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网友A:
0.15的公差,要求cpk,应该没问题,你的insert应该还有外部的连接部分,这个部分比较重要,决定是否能连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5的公差,要求cpk,应该没问题,你的insert应该还有外部的连接部分,这个部分比较重要,决定是否能连接好 ...

thanks
这部分尺寸变异应该是最大的。模具可以修,变异不会很大。
相反钣金材料不容易控制。

网友:
也要看看那端子是什么材料啊,我以前做的一个厂在开始将材料改用不锈钢的时候,不合格率直线上升,后面各种调整将近用了半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产品合格率98~99。

网友:
CPK能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这是没得准说的,有些连CPK是啥都不晓得更不用说要如何去计算出CPK值是多少。

一、不清楚冲压模排样是长啥样;二、不清楚供应商的整体能力;三、不了解供应商对质量的坚持度;现在无法提供任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