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29):
请教论坛各位大侠:

以前我一直把节流阀装在气缸上,用的都是排气节流阀

现在需要把节流阀装在电磁阀上,我是该选用进气节流阀还是排气节流阀呢?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气

如果用排气节流阀是不是就没效果

网友:
新人觉得应该是进气节流阀吧,出气节流会不会导致进气端压力增加损伤器件?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B:
电磁阀上装节流阀?  3,5装带可调节流的消音器即可。还是排气节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上装节流阀?  3,5装带可调节流的消音器即可。还是排气节流。

电磁阀出气口0.0,连气缸的这边

网友:
你可以到车间试试

网友C:
不管进气节流还是出气节流, 除去节流的特型外, 其选用原则就是在气缸出气口形成一定的背压, 运行起来更加稳定.
所以, 在气缸端, 一般是出气节流, 在电磁阀端则是进气节流. 消音器端节流也行, 但不能再集装阀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进气节流还是出气节流, 除去节流的特型外, 其选用原则就是在气缸出气口形成一定的背压, 运行起来更加稳 ...

懂了,多谢指点

网友:
你到车间实物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