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加工精度

楼主(2015-06-29):
有一根轴,加工到直径30,加工前单边余量0.1mm,公差-0.01至-0.028。现在加工出来的成品有时候29.99,有时候29.97,有时候30。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普通经济型四工位车床。工件总厂350mm。加工处长度30mm。加工端为顶尖处。

网友A:
那么长,公差也挺高的,有变形吧,你们可以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长,公差也挺高的,有变形吧,你们可以磨啊

客户不建议磨,成本太高。变形问题应该不会有,加工部分是图层,车削没有热量

网友:
加工余量太少。

网友B:
LZ你的工艺没有说,转速,进给量,刀具,工件的材质(是否做过热处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工艺没有说,转速,进给量,刀具,工件的材质(是否做过热处理等等)。

长度400左右,加工两端头,加工长度30mm,直径30mm,转速800,进给0.06,六边形外圆不锈钢专用车刀,车削材质类似于树脂的东西(涂层毛坯厚度0.2mm),

网友:
原因就是机床精度低,很简单。要想提高就换机床

网友:
4工位的机床,有时候还不能换刀,一换刀就相差很多。考虑机床的问题吧

网友C:
怎么装夹的,是不是全都伸出主轴了,刀要用精的,有S型排屑槽的。六边型的刀应该是开粗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装夹的,是不是全都伸出主轴了,刀要用精的,有S型排屑槽的。六边型的刀应该是开粗用的吧,

您能提供一下刀片型号吗?谢谢啦。
装夹形式:卡爪加紧一个ER形式的延长杆,里面装一个直径29的ER卡簧,另一端用活顶尖顶住。加工两端头长约30mm直径25外圆图层。图层厚度为0.5mm左右。转速800,进给0.06,加工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提供一下刀片型号吗?谢谢啦。
装夹形式:卡爪加紧一个ER形式的延长杆,里面装一个直径29的ER卡簧, ...

加ER行长杆是为了同轴度么。想办法去掉。工件伸进主轴,伸出32就行,不用顶     在主轴里加套 不让工件 在主轴里摆动。    如果 不能伸进主轴,那就算了,这么长一夹一顶,就是全机能机床也不好保证工差    刀片试试 TNGG160402R-S       NX2525 和 T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