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压110v电路

楼主(2015-06-29):
找了一个升压电路,这个靠谱么,有没什么芯片推荐的,哎

网友A:
电器方面的知识还在努力学习中,有个疑问,为什么要把12V的直流电逆变成110V的交流电?

网友:
12变220都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方面的知识还在努力学习中,有个疑问,为什么要把12V的直流电逆变成110V的交流电?

我是想DC-DC。。12vdc变到110vdc,但是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DC-DC。。12vdc变到110vdc,但是不会。。

110V的直流电很大了。楼主可以看看电力电子技术,可能会找到解答

网友B:
成熟东西 买就是了自己焊一个  还要买板子做实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熟东西 买就是了自己焊一个  还要买板子做实验啊

UC3843这个芯片搭这个电路能实现么?

网友:
是不是原来用12V来带动执行元件的,现在执行元件换成110V的啊?
如果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方法:选用12V继电器来过一下110V电源就可以了,12v接继电器线圈,使用常开触点,一端接110V电源,一端接执行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