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高度为什么要受到中径得限制

楼主(2015-06-29):
正在设计梯形螺旋传动副,通过查阅濮良贵第九版的《机械设计》,发现螺母的高度(H)受到中径(d2)和一个系数(alpha)的限制:

H = d2*alpha

alpha一般取1.2~3.5;为了使得受力分布比较均匀,取1.2~2.5;对于剖分螺母和兼做支撑的螺母,可取2.5~3.5.。。。。

我不明白为什么螺母的高度(螺母轴向方向的长度)要受到中径的限制,相同螺距情况下,选择更大的中径意味着更大的螺母高度下限?

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更多关注有多少螺纹工作圈数吗?

网友A:
由于受加工精度的限制,如果螺纹工作圈数过多,将导致受力分布严重不均,会使得螺纹承载能力下降,正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喝。所以如果有办法可以使得螺纹受力均匀,可以把螺纹圈数加大,比如可以调整间隙和提高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受加工精度的限制,如果螺纹工作圈数过多,将导致受力分布严重不均,会使得螺纹承载能力下降,正所谓三 ...

你的意思是,在相同螺距情况下,对于较大的螺母,需要更多的螺纹工作圈数来保证手里的均匀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相同螺距情况下,对于较大的螺母,需要更多的螺纹工作圈数来保证手里的均匀性?

我的意思是:所以如果有办法可以使得螺纹受力均匀,可以把螺纹圈数加大,也就是把那个系数选大,也就是可以加大H

网友B:
是啊,螺纹配合不是多了效果就一直增加,有个边际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所以如果有办法可以使得螺纹受力均匀,可以把螺纹圈数加大,也就是把那个系数选大,也就是可 ...

这个我明白。

我现在在设计中遇到的问题是,我需要设计相同螺距但是不同尺寸(中径)的螺旋传动副。但是我不想因为增大了尺寸而使得螺母的长度边长(轴向方向的长度)。这个限制式子让我觉得,在我增大尺寸的同时,我必须增大螺母的长度。。。。我其实想采用更短或者说工作螺纹圈数更少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螺纹配合不是多了效果就一直增加,有个边际效应

你的答案我不太理解,能详细点吗?

网友A:
那你就按书上说的,采用剖分螺母或兼做支撑的螺母,或者提高螺纹的加工精度,或者采用更好的材料来做螺母,总之就是你要保证螺纹的承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按书上说的,采用剖分螺母或兼做支撑的螺母,或者提高螺纹的加工精度,或者采用更好的材料来做螺母, ...

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我让我设计的螺旋传动工作圈数较少会有什么影响?有没有相应的资料来评估这个影响?

网友A:
圈数太少不行,太多了也不行,书上写的系数应该是可以保证圈数达到一个合理范围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数太少不行,太多了也不行,书上写的系数应该是可以保证圈数达到一个合理范围的值。

好吧,谢谢!

网友C:
螺纹配合有间隙,如果旋合长度太短,螺母容易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配合有间隙,如果旋合长度太短,螺母容易摆动

我觉得这份答案挺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相同螺距情况下,对于较大的螺母,需要更多的螺纹工作圈数来保证手里的均匀性?

你正好说反了, 对于较大的螺母 需要更少的螺纹工作圈数来保证手里的均匀性!!!螺纹工作圈数越多 受力越几种  这也是螺纹松动的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

我现在在设计中遇到的问题是,我需要设计相同螺距但是不同尺寸(中径)的螺旋传动副。但 ...

那你就等着 摆动吧

网友:
评论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