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的铁丝网用inventor如何画出来,除了拉伸、扫掠、阵列之外更简洁的方法

楼主(2015-06-29):
(图片)

网友:
用型材方式,结构构件,前提是你自定义圆钢尺寸

网友A:
做个小程序,参数化,输入长宽高等尺寸,直接生成。

网友:
阵列还不够方便吗?

网友:
其他的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小程序,参数化,输入长宽高等尺寸,直接生成。

您能把详细的iLogic程序写出来吗?一句“直接生成”也太容易了把。

网友:
我使用的是ug,它自带一个part文件工具,可以自定义参数化零件,比如螺丝,螺母,模具模架。inventor没怎么用过,应该道理一样吧。

网友:
找个家伙,拿出一百块钱对他说,把这个画出来,钱就是你的了

网友B:
我想不出更简单的方法,这种造型看着简单,其实真的挺麻烦的。
至于写程序实现,前提是您已经顺利地交互实现了,程序仅是做这个已知过程的自动化,并不会超越交互过程。所以会更麻烦。
最后有提到iLogic的,大家知道我出版了详细的iLogic程序设计书,其中的观点您可以看到。总之,这种造型用iLogic可能会把您气死。

总之,在给别人出主意回帖之前,您自己必须确认自己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较合适的判定过程是自己先按自己的说法做一遍。
我不建议顺嘴一说的不良习惯,虽然您不必负责,也没人知道您是谁,但毕竟不是好习惯,对您自己和大家都没有益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不出更简单的方法,这种造型看着简单,其实真的挺麻烦的。
至于写程序实现,前提是您已经顺利地交互实 ...

首先感谢一下陈老师的指导,下面是我用自己的方法(扫掠、建工作面、阵列)做出的一个图形,示意一下,间距先设定是一样的,方便阵列,不一样的话就更麻烦了,还请陈老师看看,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是有其它更为简便的方法

。。。。。。。。。。。。。。。。。。。。。。。。。。。。。。

网友:
我的做法也差不多,就是比楼主少了三个扫掠。多了一个“Frame...”,后面修改不说了,至少出工程图明细也比您方便一点把。

网友:
单从建模来说没有更简单的办法,放弃显而易见的扫略+阵列,找别的所谓更简单办法只会是浪费时间
另外楼主问的是怎么画简单,至于参数化之类,楼主并未提出先关需求,就不要说什么直接生成之类的轻巧话误导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一下陈老师的指导,下面是我用自己的方法(扫掠、建工作面、阵列)做出的一个图形,示意一下,间 ...

是这样的: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甚至喝口茶)都是有确切的目的的,也可能是一种隐含的目的。做事情的过程和结果就要满足这个目的。
您这个筐子的造型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我来猜猜:
1)用来指导钢丝的下料和折弯。这就不需要全做出来,有几个类型就做几个,然后用装配模型验证即可。
2)用来在装配中做占位和关系表达。这就不需要做出钢丝,一个实体或者曲面的占位模型足够了。
3)用来做产品的展示和精细渲染。这个可就只好“如实”建模,最麻烦了。
4)用来做装配焊接的模具。这就不需要真实的圆形截面,简单些的拉伸造成方形截面即可,因为模具设计已经够用了。
5)... ...

所以,任何的“过程”都必须先确认“目的”才可能有确实的结论。而“简单”的方案也必须基于这个因素才可能明确。
我前边的回应,仅仅是从使用Inventor造型这个片面的局部出发。所以,是否够简单,您自己最有发言权了,因为目的是啥没人比您自己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