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改善终于搞定了,真累

楼主(2015-06-29):
我公司最近一直在SAVE COST,降低成本,大力推行LEAN 项目。每次推行这些项目,苦的就是我们这些搞设备的。

老板要求提高设备的工作效率,降低操作员工。要求将两台单独的手工焊机合并在一起,以前两个个人操作,现在要求一个人,将两台手工焊机摆放成V字型,工人坐在中间操作。

关键是焊机有了将近20年的历史,十年前从美国搬过来的,纯手工的,个人将产品放在焊接夹具上,锁紧夹具,触动开关焊接,焊接好后,松开夹具拿出产品,效率不高。老板要求省掉松开夹具拿出产品这一动作,还必须不要对原来的焊接夹具进行改动(重新设计需要美国人论证的,而且花费大)。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琢磨,终于搞好了,效果不错。用了四个SMC的电磁阀和气缸,以及一个三菱的PLC和几个传感器。气缸的固定支架以及所有加工件都是自己在公司的机加工做的。

在我们公司从事设备,既要懂机械又要懂电气,还要能加工机加件,一个字:累。

楼主:
刚才照片没传上,现在补上

网友:
楼主要有心理准备,人力还可以再优化。

现在就要搜集前后工艺与想着合适的机构来优化人力。  ^_^

网友A:
你这焊机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焊机是做什么的

是电阻焊,做热保护器的。

网友(点评):
扬州哪的?

网友B:
这搞了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搞了一个月?

从定思路到完成一个月,其中气缸、plc、传感器、电磁阀这些标准件采购等待就20天了。

网友(点评):
采购效率不敢恭维呀,哈哈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的采购流程比较复杂,自己先做RP,让主管签字,再找经理签字,最后是运营总监签字,这些人签过字以后才能把RP送到采购部,采购专员再在专门的系统里填写申请。 老美的公司就这样

网友(点评):
没事,有工资拿就行

网友C:
做设备的都是这,你么那需要电阻焊设备吗,我这做进口的这东西。

网友D:
  呵呵,你这电阻焊没火星飞溅?等着换管子吧。

网友E:
优化无止境

网友:
也感觉有很大的改动空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定思路到完成一个月,其中气缸、plc、传感器、电磁阀这些标准件采购等待就20天了。

我们公司的采购流程比较复杂,自己先做RP,让主管签字,再找经理签字,最后是运营总监签字,这些人签过字以后才能把RP送到采购部,采购专员再在专门的系统里填写申请。
老美的公司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化无止境

我们公司的口号是:Improvement endl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设备的都是这,你么那需要电阻焊设备吗,我这做进口的这东西。

我们只用美国Taylor Winfield和米亚基的焊机,其他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这电阻焊没火星飞溅?等着换管子吧。

你应该指的是焊接飞溅吧,而火星飞溅应该是焊接头把持力不足(如果是气缸控制的话,就是气压压力不知)。
换什么管子啊?还请大侠赐教
其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你说的问题:
1. 在保证焊接组合件不变形的情况下,增大焊接头的把持力(气缸控制的话,可以调大气压)。
2.在保证焊接强度的情况下,降低焊接能量。焊接能量和焊接把持力(焊接气缸压力)之间的参数设定很有讲究。
3.可以适当加长squee time(挤压时间),有点工件材质比较软,如果挤压时间太长,会导致工件上的焊点(焊条)变平,此时两个需要焊接的工件(一般只有一个工件上只有焊点或焊条,另外一个工件没有焊点或焊条),接触组织会变小,根据能量公式Q=I2*R*T (电流的平方乘以组织乘以时间)可知,焊接能量变小,所以挤压变成有时会导致焊接强度不好,挤压时间和能量公式中的时间不是同一个时间。
4.保证机械运动部分滑畅,比如导柱、滑轨没有明显的阻力,气缸以及气路回路的密封性。
5.许多好点的焊机都带有压力传感器之类的检测装置,当实际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机器会报警,不会放电焊接。

网友(点评):
嗯,考虑的很全面了;但难免会出现焊接飞溅,气管换成外面有金属管包扎的那种吧,具体叫啥忘记了。

网友(点评):
从图片上看,楼主的产品应该不大,飞出来的最大的焊点应该小于0.2mm,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设备是怎么监测加压力的,是用大的U型弹簧加位移传感器?还是别的什么装置?

网友(点评):
电气柜中电路板上有有一个气体压力传感器,检测气缸内部的压力,有两根气管,分别接气缸的进气口和出气口。这种压力传感器的通讯和焊接控制器连接,在焊接控制器中来设定气压,也就是我们说的TIP FOCUS

网友(点评):
做保护吧,或者换成金属编制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指的是焊接飞溅吧,而火星飞溅应该是焊接头把持力不足(如果是气缸控制的话,就是气压压力不知)。 ...

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焊机生产厂商的经验来看,换气管没有必要。

网友:
是的深有感受

网友F:
你这个全是现场调试实配的吧,不用设计?加工,接线与PLC编程全你一个人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只用美国Taylor Winfield和米亚基的焊机,其他不用。

。。。这话好绝。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定思路到完成一个月,其中气缸、plc、传感器、电磁阀这些标准件采购等待就20天了。

那意味着采购等待的20天楼主又被派去忙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意味着采购等待的20天楼主又被派去忙别的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全是现场调试实配的吧,不用设计?加工,接线与PLC编程全你一个人完成?

设计、选标准件、加工机加工件、安装调试、编程,全一个人搞定。

网友H:
改善無止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善無止境啊

是的

网友I:
PLC编程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楼主机电一体化,敬佩!

网友J:
美国公司有没有:把提案改善的案例写成报告递上去,就可以评奖拿奖金

网友:
弄个视频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C编程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楼主机电一体化,敬佩!

PLC不是很精通,简单的程序还能写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美国公司有没有:把提案改善的案例写成报告递上去,就可以评奖拿奖金

有的,不过好处都让做项目的领导拿了。

网友K:
觉得可以进一步在节拍上进行优化,结构替代上想想办法,使用气动液压的缺点就是附近的附属物件多,工作现场有点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觉得可以进一步在节拍上进行优化,结构替代上想想办法,使用气动液压的缺点就是附近的附属物件多,工作现场 ...

刚开始准备使用机械手来抓产品的,但是空间有限,还有一点就是机械手一个cycle的时间有点长。、
本想设计一个联动机械机构的,但是水平有限,想不出好的点子。

网友(点评):
嗯,在生产过程中还会进行优化的,机器都是在运行中发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不过好处都让做项目的领导拿了。

哈哈,中国特色

网友:
有进步才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