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座调整

楼主(2015-06-29):
车床尾座是不是每次换不同长度的工件顶车,都要调一下锥度呀?

网友:
一般来说,车过长轴再车短一点的就不用调了。这个主要还是看精度,精度要求比长轴高还是要调。

网友:
这个东西从来没调过,和卡盘同心了之后还需要调整吗/

网友:
一般调好以后不需要再动了

网友:
这个需要看导轨精度,一般是需要的

网友:
这要看你倒霉过多少次,而且每次倒霉,你有没有明白倒霉在哪里了。

维护!!!!   再说,就是,事前维护!!!!

多碰上两三回我这样该死的客户,就不愁这些事了。

网友:
车不同长度的工件有锥度,那是你的床身没有调平。

网友(2016-09-04):
长度之差大的话,好像是要,不然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