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轴疑惑 ,这个电主轴是否有可替代产品(认真看完一定有收获的)

楼主(2015-06-29):
昨天看帖发现自己对主轴这块严重缺乏认识所以突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项目(所以本帖目的 主要是讨论主轴结构 可替代性)。
谈以前一个“山寨”项目  晶圆自动切割机(划片机)  这台机器是在Cpu生产过程是第10道工艺加工设备(也是比较重要)(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mgZJN0GzH0aXv9K2D2VkyIcbbziUnpmJYstJY3nCfTRDS_jnyJsifRWoYRtbkAgly1-HrPEUtIC5JK9hm_Bj1xjKO6-SlOYdw624I3AlDC)
在做这个项目前也是调查研究行业类似设备结构都是用电主轴(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选了电主轴(当时考虑研发主轴最后,因为设备周期放弃了)。
(关于划片机: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W4qz3ozhocJzNPJJEmg4HOxClJA3eFJ9W-Hxluc7AnpiPO9wmsm7vQhZUSt64-h95MjmfC117YgP2tlK4Uqe_jAveb-_d4A7mjjzVdg56m)
  最后断断续续做了 7个月设备做出来,也能满足客户生产但是问题后续很多问题,主轴保养要求太高 具体问题 列一下 解决办法基本都是是换主轴(一个主轴就去了 3-6万),换一次所有的设备机械精度和程序都要校正,非常麻烦。
1、主轴抱死:主要原因是空气回路不洁净,过滤效果不好,特别是进入油、杂子造成气孔堵塞而造成的。修理方法:首先,更换过滤器芯,确保过滤效果;其次,打开主轴重新研磨轴承内孔及端面,然后用航空汽油彻底清洗干净即可。此操作一般用户不具备条件,应送专业厂修理。
2、振动过大:主要原因,一是主轴动平衡不好(包括刀盘),二是砂轮片动平衡不好(其实不是砂轮片)。修理方法:主轴重新做动平衡达到合格,此操作一般用户不具备条件,应送专业厂修理;或更换合格的砂轮片。
3、跳动过大:主要原因是刀盘,或主轴加工精度不好,处理办法:更换刀盘或主轴。
4、温升过大:主要原因,一是主轴冷却不好,处理办法:检查冷却水压力、水温和水量是否正常。二是电机过载发热导致,主要原因是小马拉大车,主轴功率偏小;处理办法:降低加工范围,或则更换功率大的主轴。
5、电流过大:一是过载,二是电机质量不好。处理办法:修理或更换主轴。
6、噪声过大:主要是气流噪声。处理办法:修理或更换主轴。
7、耗气量过大:主要是主轴气路密封不好漏气,或轴系配合间隙过大。处理办法:修理或更换主轴。
8、轴系热串动大:现象是,工件冷却水开和停,主轴刀片轴向位移大,主要原因是主轴内部冷却效果不好,或着是主轴内部冷却结构不先进,导致冷却效果不好,处理办法:修理或更换主轴。
    图片是主轴参数 ,忘对主轴有深入了解大侠是否可以结合这个行业粗略的提供可替代方案(既然传统主轴可以做到2万转 稳定存在,那么划片机也可)。 或者围观大侠也可提供一个连接让楼主真诚学习了解一下主轴 ,达到2—3万转是什么结构(因为网上这种资料很少啊)

网友:
不理解你2万转的需求为啥选个气浮轴承主轴

网友:
楼主,CPU写成了CUP

网友:
最近看到一篇论文,是讲高速电主轴的,楼主看看有没有用。
http://pan.baidu.com/s/10iAh4

网友A:
主轴的技术参数中间要紧的似乎只有3个:1、主轴轴径,2、转速,3、回转精度。所有的技术手段都只围绕这3个参数而采用和变化。
找楼主介绍的资料读过,楼主所说工序应该是第8道而非第10道。这道工序是将已经制作好的CPU从300毫米晶片切割分开。
晶片厚度很小,切割片直径不会很大,主轴结构的尺寸,按楼主所附表格为直径80,长度300,但未说清楚主轴的轴径尺寸。按气浮轴承一般结构,应在20毫米左右。
转速,表格里给的数据最大为60000转/分,楼主实际所用为20000-30000转/分。
回转精度,明白告知“锥度偏摆1.5微米”。
按主轴轴径和转速,常规的机械主轴结构可以做到。回转精度受轴承精度限制。
气浮轴承的轴向承载能力较弱,其实应该是不大适合做这种需要严格保持轴向位置工作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前面6条都可能因为功率不足而导致发生。

网友:
用什么样的主轴最终是工艺决定的。楼主应当想想为什么要用空气轴承主轴,再想想为什么是直流马达而不是交流马达,气马达。
这是典型的轻载应用,工艺要求的终极目标是超低震,而满足这一要求的就只能是空气静压和直流马达。

网友(点评):
打架不?呵呵,灌了点马尿!

网友(点评):
哎呀,开始长途跋涉了,白天基本都在车上。

网友(点评):
恰好有个客户就是做这种主轴的,用我们的设备磨转子轴,要求挺高的。是山寨西风的。西风算性价比高的主轴,但不是最好的,英国还有一家比西风厉害。

网友(点评):
用直流马达最大的优点就是你提过的,转子发热的问题。

网友(点评):
气浮主轴还有个有点,寿命长!这些家伙怎么就不知道?就精度而言,传统的主轴替代静压主轴?呵呵了!!!!

网友(点评):
不在这里打架,找个安静的地方,点评来点评去的,好好聊聊。有缘者就能见到,俺也算在论坛留下些爪子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的技术参数中间要紧的似乎只有3个:1、主轴轴径,2、转速,3、回转精度。所有的技术手段都只围绕这3个参 ...

              已读大侠“磨头”帖子。  大侠说的在理,昨天问了以前项目负责人,他们要求不高光学玻璃 和光通信产品以前用这种机器做的,然后不稳定改成磨床主轴。
     因为CPU晶圆和led要求高一点 所以现在还没有人尝试,选用此类主轴大多数是为了工艺性。实际上刀片为0.2MM外径30-60左右。切槽以后变动量要小。
这个是权威 公司  http://www.disco.co.jp/cn_s/products/blade/index.html 刀片和很多工艺都是起源于他们公司。

网友(点评):
想想你切的是什么材料啊,切口崩裂不用考虑了?气浮震动小、精度高哈,所以叫超精密主轴。

网友(点评):
有些产品不用考虑 崩裂问题 ,这台不止晶圆用 还有切槽 之类的。

网友(点评):
材料先弄清楚,高硬度脆性材料,对吧。然后交待你切后的要求,如果是像切玻璃一样,切后金刚石倒倒角,随你用什么,能切下来就是了。

网友(点评):
哈哈 总之没这么容易 当初山寨的时候也自制刀具 哈哈结果很悲剧,最近在某论坛得到合理答案了 谢谢大侠关注

网友(点评):
真得到合理的答案就好,学到了一招了吧。切脆硬材料,气浮加电主轴几乎是不二的选择,除非你要求很低。 你说的问题归纳下,无非是这款主轴设计有问题,你的设计有问题,工厂气路有问题,然后操作有问题。

网友(2016-06-09):
气浮轴承,还没用过,谢谢

网友:
收藏了  最经正在做一个电主轴抱死的项目  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