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晶锭与金属锅,求大神给与指导!

楼主(2015-06-29):
一个易碎的金属锅里装着烧结好的晶锭,晶锭与金属锅是粘在一起的,但是能用錾子和铁锤敲开,有没有大神有想法利用机械分离晶锭与金属锅?

谢谢。

网友A:
振动能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能掉吗?

震动的频率跟强度足够的话可以实现,问题是采用怎么样的装置和机械结构呢?

楼主:
我的想法是做一个“铲子”,利用液压机构将“铲子”压入金属坩埚与晶锭之间,由于“铲子”的厚度是由小变大,从而将金属锅挤碎。但是这种方法我怕对晶锭的表面质量产生影响,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的频率跟强度足够的话可以实现,问题是采用怎么样的装置和机械结构呢?

金属锅做成分离式的,掰开。异想天开不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的频率跟强度足够的话可以实现,问题是采用怎么样的装置和机械结构呢?

试试超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