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磨床主轴有发热

楼主(2015-06-29):
  台湾产万能工具磨床,换好主轴轴承后有发热现象,开机两小时温度大概50度左右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确定轴承型号没错一般是安装轴承过程中出了问题,避免尘埃等细物进入,要要穿胶手套操作,防止暴力安装。

网友B:
装配钳工水平太低.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轴承型号没错一般是安装轴承过程中出了问题,避免尘埃等细物进入,要要穿胶手套操作,防止暴力安装。

轴承型号是按原来轴承买的,应该没问题。装配应该也没有灰尘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钳工水平太低.

原来轴承有一端位置只顶内圈,外圈无固定。按原来装配方发热比较厉害,烫手。

现在我在外圈部位加装垫片,运行15分钟后温度大概在40度左右,连续运行3小时还是这个温度!

网友(点评):
台湾人乱搞的结构,常见毛病,你成对轴承内外都加隔圈(所谓垫片),4000转,轻载预紧。脂润滑的话,2号锂基脂,一点都不会有问题的。内外隔圈调平即可。40度算是装配好的了。脂用好点的,还可以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轴承?

7006C  P4  对装   转速大概4000

网友A:
轴承是精密零件,拆装一定要用专用工具,按照轴承安装规范操作。如带载荷运行3小时,温度40度,我看还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7006C  P4  对装   转速大概4000

是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15度,有三种装法DT串联,DB背对背,DF面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精密零件,拆装一定要用专用工具,按照轴承安装规范操作。如带载荷运行3小时,温度40度,我看还是比较 ...

温度基本稳定在40

没搞过,不知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15度,有三种装法DT串联,DB背对背,DF面对面

我有查过相关资料,装法应该没有问题

找专修CNC 主轴的盆友过来从装过,温度差不多!现在怀疑是不是轴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查过相关资料,装法应该没有问题

找专修CNC 主轴的盆友过来从装过,温度差不多!现在怀疑是不是轴 ...

装备没有问题,你就看轴承的精度是不是达到要求。

网友A:
建议给设备建立故障跟踪档案,及时了解设备运行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给设备建立故障跟踪档案,及时了解设备运行状况。

谢谢,现在也只能这么干了。
观察一段时间不行只能更换轴承

网友:
没冷却吗?40不算高

网友:
如果以前那对儿轴承  不发热,你测量下以前那个轴承的参数,慢慢找合适的轴承吧。
以前我换过一对轴承,型号一样也不行,也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