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车量多少的确定

楼主(2015-06-30):
如下图,是一个活塞环,工序是粗车外圆。
1、现状:师傅每次粗车时,是用千分尺去测量一下外圆直径,然后根据工艺卡去确定本工序需要车掉多少余量,这种方法合理吗?现场都是自己测量后再定余量的吗?这样测量会不会导致不准?
2、类似于这种车床,调整设备的加工余量是如何操作的?(听那个师傅说是用内六角去调整后面的刀具)
请各位指导。。。

网友:
根据工件的加工余量确定,毛坯直径多少?上个零件图。

网友:
这个的确和余量有关。
不过也许老工程师更有经验吧

网友A:
粗加工是为了快速去除多余的材料,并给精加工预留合理的余量,所以加工前先测量毛胚料尺寸,根据工件最终尺寸和精加工需要的余量确定粗车的所要去除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是为了快速去除多余的材料,并给精加工预留合理的余量,所以加工前先测量毛胚料尺寸,根据工件最终尺 ...

能不能举个栗子来说明一下。。。。
菜鸟学习中

网友B:
1:粗加工就是快速去除余量,,,对精度要求不高,,简单,快速就是最主要的。粗车一般针对毛胚,毛胚一般不会是标准圆,第二毛胚在装夹后有跳动。所以毛胚不可以做加工基准。。。。粗车师傅先车一个小面后可以基本确定工件的装夹是否准,余量是否够。(一般只会车大)。这个实验面和图纸要求的面的差值就是他需要切除的余量。然后师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定该分几刀粗车。
2:普通车床都可以通过对应的调整机构调整。调整都有刻度盘方便确定尺寸。有的特殊车床可能限制比较多,可以同过螺丝顶和拉刀杆实现调整刀具的进退。你说的内六角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有经验的老师傅不用刻度就可以确定多少量需要拧多少转。

网友:
也跟材料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粗加工就是快速去除余量,,,对精度要求不高,,简单,快速就是最主要的。粗车一般针对毛胚,毛胚一般不 ...

道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