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珩磨和外圆抛光的区别

楼主(2015-06-30):
如题:
1、外圆珩磨和外圆抛光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珩磨比抛光质量好?
2、一般来说,外圆珩磨和抛光是不是都是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之后就是后处理或者说清洗检验啥的了)
3、外圆抛光和珩磨一般能磨掉多少余量?

网友:
静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5-12-14):
我只从资料上见过外圆珩磨的,没见过实物。但是你照片上的应该不是外圆珩磨,没法向工件表面施加压力。
珩磨的光洁度有珩磨因素影响:比较关键的是工件材质、磨料粒度选择,这是关键,其他暂不提。光洁度从0.8-0.01我都见过。抛光不清楚。
珩磨余量由多方面决定:前道工序的加工精度、工件材质、珩磨要达到的要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平衡两方面的矛盾:余量少了,可能圆度、圆柱度、光洁度没法达到要求,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另一方面,余量留大了,珩磨效率低。毕竟属于精加工,去量少。
通常都会将余量留大些,珩磨可以分多道珩,粗珩去量,精珩保证精度。
一般我们产品的普通钢件内孔留量都在0.2±0.05,其他我见过钢件流量比较多的都在0.1-0.15之间,细长孔要看实际情况定。

补充内容 (2015-12-15 08:14):
昨天下班急着走,写的真是错别字大堆。
另外珩磨还有个特点,可以形成交叉网纹,可以储油。

网友:
重点不一样啊,珩磨重点在接触点。抛光重在你懂的。活塞光抛光的话会漏油的,而珩磨就不一样的结果啦

网友:
最近听说一种新型工艺,豪克能加工,好像是镜面加工,可以加工到粗糙度Ra。02以下。

网友:
最近听说一种新型工艺豪克能镜面加工设备,可以加工至Ra0.2以下。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