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三维转工程图时不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30):
如题,以前没遇到过,最近一个简单零件都会不响应。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原因?

网友:
内存不足,关闭后重新打开,然后在新建工程图转,试试!

楼主:
试了,关了几次,现在可以用了,内存8g,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事儿。。。

我的老笔记本,12G内存,系统分区和项目文件分区是固态硬盘。一个星期左右一次备份到7200转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