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准光轴在加工后的再次镀硬铬

楼主(2015-06-30):
市购的标准光轴,10x400,g6公差,HRC58-62.
端面加工螺孔;加工了扁位
为了避免端面和扁位生锈。是否可以整体二次镀硬铬?
光轴有与轴承内孔配合;
不希望硬度降低太多。

希望熟悉热处理的社友进行指点。谢谢!

网友:
镀硬铬厚度一般在0.03---0.1mm之间

网友:
就如2楼说的。镀铬影响外径尺寸,而且还蛮多的,可能会影响与轴承的配合。
是否可以用盐浴氮化处理,其对尺寸影响比较小。同样起到防锈作用。

网友:
多涂点防锈脂不就不会锈了。再镀也可以,把不需要镀的地方用胶布包包好,先镀铜,再镀镍,再镀铬。直接镀铬容易剥落。

网友(点评):
镀铜的装饰铬,不是硬铬

网友A:
不建议你整体镀硬铬,

从实际操作整体再去电镀是可行的(不考虑电镀厂技术风险),但是电镀完成后要重新磨尺寸,这个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如果你需要防锈的那两个面不是承载面的话,建议可以使用防锈油或者使用一些涂料来保护会更经济

如果一定要电镀,建议你把买的轴的铬层全部退掉,然后整体电镀完再去磨尺寸,这样你就失去了买成品轴的意义

网友(点评):
谢谢!扁位用于顶丝调节。先前是普通防锈,一个新同事说原公司经常光轴二次镀铬

网友:
尺寸变化 很费劲

网友:
我们之前买的光轴用的很好,没有出现过生锈的现象,应该是已经镀过铬的

网友:
发黑

网友(点评):
有创意。 再问下发黑的防锈效果如何? 发黑层能不不能耐磨?

网友:
一般零件镀层0.05mm左右,镀得太厚会起皮。镀铬厚度在0.25μm时是微孔性的,超过0.5μm时会出现网状微裂纹,超过20μm(0.02mm)才对机体有保护作用。
镀铬层内存在微裂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穿透性裂纹,导致腐蚀介质从表面渗透至界面而腐蚀基体,造成镀层表面出现锈斑甚至剥落。
涂层是存在着孔隙的,若不进行封孔处理,各种酸、碱、有机介质就会浸入孔隙,使涂层脱落,影响防腐效果。封孔剂适用于酸、碱、盐及有机物的腐蚀环境,其使用温度80~350℃。

要求局部镀硬铬的零件很常见,对非镀面进行绝缘保护是镀前必要的准备工序之一。其目的是使电镀中电流集中分布在被镀面上,将不要求镀覆的部位与电解液隔开,以保证零件镀后达到规定技术要求。
对局部绝缘的材料要求:良好的绝缘性和耐热性(不低于70℃)与镀液成分不起化学反应和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等。常用的绝缘方法:
1)对镀层要求料薄的零件,非镀面直接涂覆硝基胶或过氯乙烯胶等,每涂一次必须烘干或晾干后再涂下一层,一般涂3~4遍。
2)轴类零件采用聚氯乙烯带(或薄膜)进行缠裹2~3层,热封或用铅丝扎紧。
3)零件内孔可用适当直径的聚氯乙烯塑料管用热水烫软后塞入孔内(也可用电工保险丝或薄铅片嵌入孔内并与镀面填平)。
4)螺孔用同规格碳钢或不锈钢螺钉旋入;也可用塑料薄膜或生料带揉成团状塞入螺孔内,封填后应与镀面平齐。
5)对长形零件的两端可进行帽式绝缘(如同塑料瓶盖形状)套在端头部位。
6)对较大平面(如型腔模具的非工作面)用仿形薄铅板贴附,利用零件上的螺孔紧固或进行捆扎固定。
一般可用镀铜、镀锡和涂保护涂料等方法,在不需处理的部分形成保护层,也可采用装上盖板的方法加以保护。
7)对形状复杂的零件,用耐酸蚀、耐高温的胶带(如3M胶带)粘贴和聚氯乙烯塑料带(10~20mm宽)缠裹严实。
8)对成批量的零件,设计专用仿形挂具装卡(类似对游标卡尺值部分的电镀方法)。
9)对大型零件的局部镀硬铬,只将要求被镀部分浸入镀液,其余露出镀液之外,只须对镀件浸入部分和与溶液交界处做好绝缘即可,尽量使绝缘处理简单化。
10)对被镀面极小的零件(如进行长度量块及千分尺校准棒工作面的尺寸修复),用适当尺寸的铅板中间开一个与被镀面相同的孔,将镀件镶嵌孔中并与铅板平齐,使被镀面积扩大,这样实现对非镀面的绝缘保护,又可以保证极小镀面上电流密度值的准确。
镀铬层硬度高、耐磨、耐蚀并能长期保持表面光亮且工艺相对比较简单,成本较低。铬镀层除了作为装饰涂层外,还广泛作为机械零部件的耐磨和耐蚀涂层。电镀硬铬镀层技术常常用来修复破损部件。
但电镀硬铬工艺会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镀铬工艺使用的铬酸溶液,会产生含铬酸雾和废水,而且还有其它一些缺点。

网友B:
端面加工螺孔;加工了扁位
为了避免端面和扁位生锈。是否可以整体二次镀硬铬?

螺孔镀硬铬,会改变尺寸
不镀部位交接处保护(不需全部保护),要镀部位局部浸入镀液中即可

网友(点评):
我知道的:端面的螺孔(以及销钉孔等等),一般是保护了的。不是不需要,孔内电镀不上铬。化学镀无此问题。

网友(点评):
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对于管状零件,电镀应该也是零件要镀铬的部位浸入到电镀液中的,孔也侵入到液体当中的,为什么孔内会镀不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端面加工螺孔;加工了扁位
为了避免端面和扁位生锈。是否可以整体二次镀硬铬?

局部镀铬?

网友:
其实居部镀装饰铬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的。发这个帖子是想知道整体镀铬是否可以。

网友:
感觉不好 ,久了就会发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整体镀硬铬,

从实际操作整体再去电镀是可行的(不考虑电镀厂技术风险),但是电镀完成后要重新 ...

网友:
轴端是暴露在外面不动的 还是经常会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