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工艺,我老板在日本看到的

楼主(2015-06-30):
求助,一种新的工艺。我老板在日本看到的。是通过两个工件的高速旋转。是两个工件融为一体

网友:
摩擦焊。。。其中一个工件,要固定的。要不你不好控制。如果控制的好,二个都可以运动

网友:
摩擦焊机在国内已经有厂家在生产,买台合适的机器回来就可以干活。

网友:
你老板有油菜花,一种成熟的工艺被当成新工艺,难怪国内这么多骗子。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有点“恶毒”!

网友:
大侠们讲讲此工艺原理、操作、注意事项。

网友:
谁了解能详细说下

网友:
老掉牙了

网友:
焊接工艺中的一种:摩擦焊,早就有。

网友:
不新奇,是压焊的一种,叫摩擦焊。
压焊:焊接过程中,必须对焊件施加压力,加热或不加热的焊接方法。
摩擦焊:被焊金属的接触部位加热至塑性状态,或局部熔化状态,然后加一定的压力,使金属原子间相互结合形成焊接接头。

网友:
摩擦焊,涡轮轮盘就是这么焊接的。适用于大圆盘上焊一个细轴,焊接质量高,两边都化在一起了,冷却也均匀。

网友:
摩擦焊,早就有了

网友:
上学的时候书上有介绍过

网友:
哈哈 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放的视频就有  那个视频看样都有n年了,还说是新工艺...

网友:
摩擦焊,很传统的工艺。

网友:
既然是搞过焊接,就应该清楚焊接的原理和常用的方法。

网友:
在某人眼里新,在某人眼不新,其实这真不新

网友(2015-10-21):
好像是摩擦搅拌焊

网友:
这个应该叫 闪光对焊 ,是利用电流通过工件及工件接触面产生电阻热使工件熔合达到原子间结合的一种焊接方法,属于电阻焊的一种。不能算搅拌摩擦焊的,搅拌摩擦焊的融合是靠机械的物里摩擦产生热源,使物件达到原子间结合的一直焊接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哗众取宠,什么新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