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改交流电机,功率要不要加大?

楼主(2015-06-30):
各位前辈,想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望大家给点建议。

我们的设备中之前一直使用直流电机驱动,配调速器调速,
后来为了方便客户维护,基本都改成了交流电机配变频器调速,
之前我的原则是直流改交流功率都会根据情况适当加大一档,销
售人员就说这样成本会增加。

他们的疑虑是既然直流电机够用,
相同功率的交流电机应该是够的,为什么要加大?我对电机性能
不是太懂,无法给他个能接受的解释,望大家给点建议?
比如:之前配200KW直流电机,额定电流493A,在使用中负载为80%多,
改为交流200kw,额定电流361A,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指的是在额定输入电压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的机械功率,负载没有变化,电机功率为什么要增大呢?

网友:
两种电机功率和扭矩弄明白了,就清楚了。度度去,呵呵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去就没人理, 看看书或资料就明白之事,却得搞到内行听外行指挥。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指的是在额定输入电压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的机械功率,负载没有变化,电机功率为什么要增大呢 ...

我们是带负载启动的,交流电机启动转矩小,之前出现过相同功率更换,无法启动的现象

网友(点评):
所以不能简单以功率来定,要根据负载、力矩等特性综合考虑。

网友(点评):
所以不能简单以功率来定,要根据负载、力矩等特性综合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带负载启动的,交流电机启动转矩小,之前出现过相同功率更换,无法启动的现象

启动转矩小,那如果是绕线式绕组的异步电机的话,可以通过串电阻来增大启动转矩啊。即使是鼠笼绕组的异步电机,现在也有一些绕组结构比如利用交流电流的趋肤效应来增大启动时电枢绕组的电阻进而增大启动转矩

网友(点评):
能在详细的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转矩小,那如果是绕线式绕组的异步电机的话,可以通过串电阻来增大启动转矩啊。即使是鼠笼绕组的异步 ...

增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5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看交流电机的外特性曲线,根据交流电机的种类不同,外特性曲线有软有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