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程阻力因数的计算公式,求出处

楼主(2015-06-30):
以前看书的时候在笔记本记下一个公式,沿程阻力因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图所示,最近计算要用到了,想找这个公式的出处看看适用范围,翻遍管道工手册都没找到,请知道的社友指点指点。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这个公式是错误滴,对数没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这个公式是错误滴,对数没底数!

当时可能漏了 现在就想找出处搞搞清楚,谢谢回复。

网友B:
这个系数和雷诺数相关,紊流时还和管道内壁相对粗糙度有关,你搜一下“莫迪图”或是找相关流体力学的材料看看

网友C:
哥们,你是做气力输送的,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是做气力输送的,可以一起交流

不是 我做空压机的 有的时候要给用户出空压机站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数和雷诺数相关,紊流时还和管道内壁相对粗糙度有关,你搜一下“莫迪图”或是找相关流体力学的材料看 ...

谢谢回复,是这样的:我记得这是一个简化公式,有一定的试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