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和克服模切中的爆线现象?

楼主(2015-06-30):
如何减少和克服模切中的爆线现象?爆线是指由于模切压痕压力过大,超过了纸板纤维的承受极限,使纸板纤维断裂或部分断裂的现象;产生爆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模切压力过大,超过纸板纤维的承受极限。解决方法:适当调整模切机的压力,使废边刚好分离即可。纸板厚度过大时,模切钢线的高度选择要合理,钢板下的垫纸要适当增减,以求得到最佳压力。折叠成型时,如纸板压痕外侧开裂,其原因是压痕过深或压痕宽度不够:若是纸板内侧开裂,则为模压压痕力过大,折叠太深。可适当减少钢线剪纸厚度;根据纸板厚度将压痕线加宽;适当减小模切机的压力;或改用高度稍低一些的钢线;
   2纸张的结构、印刷前及印刷过程中的处理不当也是造成爆线现象的重要因素。纸张质量太差或含水量低,导致纸张的韧性下降变脆也会引起墨层爆线。如:纸张未经调湿处理或半成品存放不当,导致纸张含水量偏低,纸张经高温、压光后变脆,再受压就容易开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爆线”。解决方法:卡纸在印刷前需经过调湿处理、使其水量稳定。半成品存放期间应注意保持车间温、湿度的恒定,保证纸张具有合适的含水量。选择质量事宜的纸张,原纸张质量越差,纸板就越干燥,印刷品出现爆线的几率也就越高、在天气变化异常的情况下,应及时调整模切加工时间及模切刀板的制作,切忌在纸张、墨膜较脆的情况下模切;纸张的纤维方向与模切板的排刀方向要尽量保持一致。
   3印刷品表面有大面积的深颜色实地,模切后易爆色、爆线。印刷时在深色墨中不加或少加油墨添加剂,以加强油墨在纸上的附着力,可减少爆色、爆线现象。切口掉下的纸粉积聚在槽中也会对生产造成影响。操作者应及时清除干净纸纷、异物等;同时刀口接缝必须完全接实,否则也易出现爆色现象;
   4在模切硬盒烟包小盒时,由于很多位置的压痕线之间距离很近,如果按正常情况配置压痕钢线的高度,模压时对纸张的拉力过大,也会造成爆线。因此,应设法把对纸张产生的拉力降到最小。一是降低压痕钢线的高度:二是减少压痕底模条的厚度,两者不能同时使用,否则起不到很好的压痕效果。较好的方法是降低压痕钢线的高度,降低的高度通常为0.1mm—0.2mm。根据纸张厚度确定具体降低多少也可减少底模的厚度(减少范围0.05—0.1mm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