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A腔压力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5-06-30):
碰到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用一个力士乐系列的E型阀加上一个叠加式保压阀用来油缸无杆腔保压,然后我把所有的动力都关闭(切断了电源),过一会儿压力表上的压力会升上去。油缸有杆腔上是没有反压力的。难道是材料应力产生的反作用力造成的?

网友:
大侠都遇到难题了,真是少见,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上图,没有图,没有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没遇到过,呵呵

楼主:
具体案例:有一次我调试保压功能时,想看一下液控单向阀的泄漏情况。我把压力打到7MPA后,关机去吃饭,大约半小时左右吃完饭回来发现压力表11上压力已达到了10MPA。然后压力就慢慢的掉下去,不会再回上来。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碰到过这种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花费我不少的资源和精力。

楼主:
在这里油缸4 在调试时是空载的。无杆腔推到底后前面没有任何的物体。

网友(点评):
"无杆腔推到底"是指活塞到最右边?

网友A:
温度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是否有变化?

电源己切断,吃饭只花了半个小时左右。温度变化不会很大。

网友B:
电磁阀最好换成H型或Y型

网友C: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油缸的增压,就是说有杆腔的油液受到负载作用力或者无杆腔的的压力而产生增压到11MPa,这个高压通过换向阀泄露到压力表位置。电磁阀不是H或Y机能,液压锁不能密封。

网友(点评):
劝楼主以后多学习,不要老发表什么液压设计经验来普及应用知识,造成液压工程师工资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油缸的增压,就是说有杆腔的油液受到负载作用力或者无杆腔的的压力而产生增压到11MPa,这 ...

增压的能量从什么地方来?不可能自己多出来的吧,能量守恒定律应该到现在为止还是正确的。另好象没有理论依据说是用E型阀不能密封保压。

网友(点评):
E机能不能用在这里,你看看液压工程手册吧。书本有时候比经验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最好换成H型或Y型

我用过Y型阀情况一样。

网友(点评):
大侠,看看我下面的回复吧。

网友(点评):
大侠不介意的话,加我QQ:3220357

网友:
大侠,请你同时监控有杆腔压力,问题应该出在油缸上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换成H或Y机能阀,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点评):
大侠的油缸泄漏造成的,你测量油缸有杆腔的压力肯定有几兆帕的。

楼主:
H型阀我没试过,但Y型阀我用过情况依旧一样。我的油缸是平放并且空载不会产生重力等外界因素影响。

楼主:
如果是油缸内泄这就更不可能造成无杆腔的压力升高。

网友D:
压力变化如此之大,请检测压力表是否正常和管道内有无空气。

楼主:
我经常要设计一些要求压力很稳定的液压系统,一般只允许压力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个基准值的正负0.2Mpa之间波动。如果仅仅是压力向下降,这个事情就要好办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变化如此之大,请检测压力表是否正常和管道内有无空气。

我是同时使用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接到电脑显示屏上的,2种计量仪表显示数据相同。

网友:
???? 奇闻,等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再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变化如此之大,请检测压力表是否正常和管道内有无空气。

我的机器一般都有4到5路这种需要恒压的装置,每一路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升压的数值一般不相同。

网友:
哦!你的换向阀应该用Y型机能的,这种双液压锁的保压回路的换向阀不应该用0型机能的换向阀。

网友:
估计是液压锁左右开关时间和密封性能差别造成的

网友(2015-08-22):
怎么会这样,好玩,等待中

网友(2015-10-24):
我 是来学习的

网友:
奇闻,怎么会是这样?看哪个高手来解答。

楼主:
我在设计制造精密压力系统时(压力要控制在正负O.2Mpa以内)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增加许多元件。

网友E:
楼主我看你传的图是O型呢?你确定Y型不能用?叠加单向阀和Y型阀是配套用的!你说的这个问题用Y型完全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看你传的图是O型呢?你确定Y型不能用?叠加单向阀和Y型阀是配套用的!你说的这个问题用Y型完全可以解 ...

我Y型和H型的都试过。情况一样。

网友(2015-11-29):
引用 楼主:
我Y型和H型的都试过。情况一样。

按能量守恒定律说吧,压力不会自然升高,升高只有一种可能,有杆腔有能量增加,1有无负载?2有杆腔进油压力是否变化?
如果无负载,那看一下系统溢流阀工作事否正常,注意观察压力表10压力有无波动

楼主:
我已关闭电机 ,有杆腔能量不可能增加。我是空载试验,有杆腔无反推力。我分析出唯一的力就是有杆腔端油缸导向套产生的反作用力。我想会不会是材料产生的应力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