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钢的调直

楼主(2015-06-30):
现在有一元钢,直径3mm,长度是200mm,需要把它的圆跳动误差调整到0.03mm以内,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欢迎讨论

网友:
买台圆线矫直机搞搞就成了,没啥需要讨论的。

网友:
高级钳工的活,不好找这么高级的人了。找着了,工夫钱也不少,唉

网友:
买台调直机就搞定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还要补充两点:1、元钢是什么材质的,不同钢较直的难度不同;2.元钢现在是什么样的,要是拧成麻花了,那基本上就没什么戏了。

楼主:
感谢各位同仁的回复,今天就我上面的帖子作一个补充说明,首先因为直径只有3mm,所以圆钢的原料是整圈整圈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线材形状,其次圆钢的材质是82#弹簧钢丝,硬度很高。LIAOYAO元帅说用钢丝调直机,我们有几台钢丝调直下料机,试验结果不理想,达不到圆跳动误差要求,尽管我们已对调直下料机进行了改进,也想了很多办法。结果都不理想,所以发帖求助,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用调直机,圆跳动误差达到0.1-0.1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同仁的回复,今天就我上面的帖子作一个补充说明,首先因为直径只有3mm,所以圆钢的原料是整圈整圈的 ...

发个钢丝调直机的照片,加上注明矫直辊的直径与间距。

附上以前做的线材矫直器,ø2.0 黄铜线,材料硬度在标准下限时效果好;硬度在标准上限时效果就差强人意,勉强能通过检验要求。
若再有更大是订单量则将追加一套旋转矫直器于照片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