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压铸工艺生产可阳极氧化的毛坯

楼主(2015-06-30):
 如何用压铸工艺生产可阳极氧化的毛坯

   传统压铸工艺,因没有强制补缩,它只能用液固相体积收缩率少的材料去生产,压铸工艺典型的可用材料就是各种含硅量很高的压铸铝。压铸铝与重力铸造铝及变形铝合金的最大区别,就是含硅量。硅是非金属,在液相铝的溶解度只有1%,超过了,就属有害元素。又由于增国了硅,材料不可以阳极氧化处理,只能喷漆还电镀处理,不符合环保的方向了。

  事实上,在铝合金中增加硅,具有两方面的坏作用:一是增加材料的脆性,表现为材料的延伸率著下降;二是降低材料的强度。所以,压铸铝合金的延伸率都只有1%-2%,而强度只有250MPa以下。这与高强度变形铝合金,如LC超硬铝(7075),强度达570MPa,延伸率12-15%,是天渊之别。

  对比A356与6061材料可知,前者是重力铸造材料,含有约5%的硅,延伸率7%;后者属变形铝合金,可用挤压锻压与连铸连锻、压铸模锻工艺生产(见广东肇庆鸿银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电话13005568892)。6061的成份,除了不含硅外,其余成份与A356相同。这两种材料的强度都是310MPa,但6061的延伸率最高达到18%。由此看出,硅在铝合金的祸害作用。而因为A356含硅,重力铸造出来的毛坯,不能阳极氧化处理(表面起尘发黑)。重力铸造A356最大的问题,就是硅的偏析,严重影响毛坯的强度与延伸率,是造成废品率很高重要原因。

  不能说压铸机不能生产变形铝合金如6061或重力铸造如A356材料的毛坯,而是因为如发动机箱体这类尺寸较大的毛坯,一般的压铸机不能有效补缩——压铸机的压射冲头还是具有一定的补缩能力的,某些结构的小尺寸的6016材料毛坯,还是可以用压铸机生产出合格产品来。

  如上所说,毛坯能不能阳极氧化,在于铝合金材料中含不含非金属的硅。只要不含硅的铝合金,无论用什么铸锻工艺生产毛坯,都能对其表面阳极氧化。

  总之,要生产与压铸毛坯结构一样复杂,又能阳极氧化的铝合金件,建议选用能生产变形铝合金6061、2024铸锻件的连铸连锻(压铸模锻、液态模锻压铸)工艺。

网友:
铸造在社区是冷门。

网友A(2015-10-30):
目前有专门用来压铸的不含硅的铝合金

网友(2016-03-25):
这个分析,第一次学习到~,长知识了!十分感谢!

网友B(2017-11-13):
引用 网友A:
目前有专门用来压铸的不含硅的铝合金

什么牌号,价位如何,谢谢!

网友(2017-12-13):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号,价位如何,谢谢!

DM3\DM6日本三菱公司开发的一种可以用氧化的压铸铝合金
这种材料流动性差,所以模具的开法与常规的有区别
且对于产品工件的结构也有限制,十分容易在产品上造成熔融痕迹,做有色阳极后十分明显,目前行业里应用不广泛。
基本上用于阳极氧化的产还是以 挤压、锻打、机加工三种工艺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