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实际使用功率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5-06-30):
按照机床额定功率及加工时间计算出一批机床的月使用电量,发现理论值远远大于电表显示的电量,请问有没有什么更简洁、更准确一点的办法能够算出实际使用电量。

网友:
统计几个月的使用量,取平均值做参考,这个怎么做准确的计算

网友:
买个功率表在正常工作状态测个值,在待机状态测个值,然后估算实际工作时间的比例,乘以时间,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同的工况,加工不同的工件,功率不一样。只能做大致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