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的位置怎么测量

楼主(2015-06-30):
图里的孔位置怎么测量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A:
图纸上也没标孔的位置啊

网友B:
高度尺大概测一下,用三角函数算高度。

网友C:
在孔中装上伸缩小轴,放在平台上可测量,可用高度尺,百分表和卡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也没标孔的位置啊

对啊就是因为没标注

网友(点评):
车一个小轴和内孔紧密配合,然后上数控铣,用百分表给小轴左右分中,取得中心水平坐标,然后用铣刀轻触小轴上表面,加上半径就是垂直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尺大概测一下,用三角函数算高度。

需要和别的零件配合差点就配合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孔中装上伸缩小轴,放在平台上可测量,可用高度尺,百分表和卡尺测量。

能测量孔位置吗

网友(点评):
以壳的内孔边到小轴用卡尺测量值减小轴半径这是小孔到壳体大孔中轴的距离。用百分表测量小轴相对平台的高度减小轴半径。

网友(2015-09-16):
图纸上都没有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因为没标注

楼主是要做逆向吗?从现有产品上,测量某个特征的位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