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机械设备的润滑一般用自动还是手动的?

楼主(2015-06-30):
安全系数有要求吗?类似于防爆证明什么的

网友:
大型机械而且有些润滑点难以人工手动补油那肯定采用集中润滑,关于防爆的问题主要看用作采什么矿,如果煤矿那肯定要考虑防爆问题。

网友:
大露天矿大矿车采用回部人工气动黄油枪,也有车载自带加注器,大电铲、钻孔、推土机由段部分车间维修工流动加注。

网友:
先进的都是集中润滑。

网友:
要先保证能达到作用才好~

网友:
销子上的润滑脂一般都是手动的,也有气动的打油装置,齿轮箱润滑油有用手动马达,也有设备自带的加油泵,射流管加油。

网友(2015-08-30):
只要不影响生产,只有干油和稀油两种常用

网友(2015-10-22):
“安全系数有要求吗?类似于防爆证明什么的。”

没听说润滑有安全系数,一般都用黄油(锂基脂),没有防爆证明什么的。电气件,含铝件有防爆要求,其他一般没有。
大型设备如连采机、掘进机一般都是集中润滑,自动手动都有,配黄油泵或者手动泵。中小型的钻机都是点润滑,肯定是手动的,一般用黄油枪。气动矿山设备都用油雾器自动润滑,这个无需手动,只要定期加油。

网友(2015-12-09):
我们都是锂基脂,黄油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