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版本的RROE都装不起,4.0,5.0的都装不起,来个识别度高的

楼主(2015-06-30):
社区里面很多的我也都试过,但是装不起,叫公司里面管理网络的还是不行(小公司,只有2个网络管理)谁的在联想B470笔记本上装得起的来一发,邮箱ajhsunxin@sina.cn或者703323589@qq.com,最好是有稍微详细一点的教程,谢谢!

网友A:
有什么错误提示没有,安装时出现了什么错误

网友:
把操作系统改成XP,试下

网友:
xp、win7-32/64都装过,proe这软件很容易装啊!网上有个绿色版免费硬盘版你试下。http://www.ddooo.com/softdown/7545.htm,下载完替换license文件里的的mac地址为自己的网卡物理地址,另外改下系统变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错误提示没有,安装时出现了什么错误

就是网卡那边总是出错...还有就是安装到了最后安装另外一个的时候就出错了

网友:
我的一台本子上就是装不上5.0,没办法装了creo2.0.  还有只能装creo2.0,以下版本都装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报错,安装自动终止叻

网友:
我记得查看网卡需要用到ipconfig/all,机械软件不是一般网管能玩的,除非他们想学。其实网上的安装教程都已经是傻瓜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