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砂轮磨钨钢刀刃带不均一,怎么破?

楼主(2015-06-30):
请问各位

对于金刚石砂轮磨钨钢刀刃带不均一怎么破?有什么好方法吗?
还有如何减小砂轮磨制过程中的震动?

谢谢。

网友:
请问LZ是手工磨吗?如果是那就要经验了!
如果不是,那请发一些你的工装夹具的照片,和修模后刀刃不良的照片,这样我认为有经验的朋友会更容易的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买氮化硼砂轮用好点

网友:
不均一是振动造成的吗?如果是要考虑的点:1、进刀量,2、砂轮本身平衡,3、砂轮内孔装配间隙,4、砂轮的配方工艺,一般情况下磨钨钢用金刚石砂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5-08-09):
震动是砂轮动平衡不好 ,也可能是砂轮已磨损过度需要修整砂轮
刃带不均匀可能是径跳不好也可能是刃长过长,可以在机床加工参数进行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