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机功率足不足?

楼主(2015-06-30):
如何判断电机功率足不足,如果我通过测负载电流,实测负载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就说明电机选的功率够吗?
现在有个问题:
1:在满载的情况下,2.2KW-6级实测电机电流5A,从这点不讲,应该说明这电机功率够了!
2:在同样负载的情况下,电机外壳温度实测有近80度,运转1H左右,电机厂商的说法是功率偏小?电机功率小了容易发热!
3:在同样负载的情况下,把电机功率加大至4KW-4级电机,实测电流6A,运转2H左右,电机表壳温度在66度左右!
4    :电机连接方式,爪式联轴器,电机绝缘等级B级!
现在我也搞不懂了,既然负载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为什么会说功率不够,如果单加大电机功率,从能效方面来讲,就不是非常理想,有没有电机行业的专家,如果是F级的电机,外壳温度在80度左右,能长期连续运行吗?

网友:
是国产电机吗?有许多国产电机实际功率是达不到铭牌上的功率的。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SCDZy6P_jQOK84C70tVAS1dkFOQJl-ZN_HnRTf-8gIiXywKTLOA2TFSHMt7LsY3318LzGio_J71iacmOKohseCaBC7z9YbG3yeC96OSjX_

网友A:
   呵呵,电机发热还在这里算什么功率,2.2的电机居然谈能耗问题;别纠结了,直接换大的,2.2KW电流应该小于4.8A才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电机发热还在这里算什么功率,2.2的电机居然谈能耗问题;别纠结了,直接换大的,2.2KW电流应该小于 ...

我换了4KW的今天试了3个小时,温度也有近85度啊!晕死了

网友(点评):
你电压测量过吗?还有环境咋样?

网友:
是否有电机速度通过变频器控制,如果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也会使电机高温

网友:
电机实际输出功率,可以用电流换算,额定电压下,2.5A电流输出功率为1kw.

网友:
380V,220V的?要是380的 2.2KW电机额定电流4.6A左右,超了就是过流电机旋转小了。
再者 两联轴器连接的 平行度也很重要,联轴器扭转也会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