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系统怎么工作的,如何保证两个缸都能顶起来

楼主(2015-07-01):
空载左边需要2mpa,右边需要4mpa

网友:
这有什么问题吗?调一下左右两边的减压阀就可以了。

网友A:
把两边的油路独立开就可以一前一后工作,或者把泄压压力调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边的油路独立开就可以一前一后工作,或者把泄压压力调成一样的

同时工作呢

网友:
DT12/DT14同时得电不就都顶起来了吗?

网友:
你就可劲的挑你的双单项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