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线切割加工?

楼主(2015-07-01):
在我的印象里,有精度的孔,比如要做过盈配合那种的。都是粗加工完后,用镗刀镗孔。位置精度高就上加工中心。或者小的孔就用铰刀铰。

我们机加厂总是用线切割加工。公司也有加工中心,线切割加工出来的的,一方面表面粗糙度做的很差,另一方面,割一个圆,总会有条接刀线。尝尝被那条接刀线碍事,镶套就装不进去。我就很纠结,用线切割加工又慢,加工质量又差,为什么选择线切割加工?

网友A:
淬过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过火的吧。

没有,没做什么热处理。包括铝件也是这么干的,线切割。
你说这个我又想说别的了。别说淬火。我们注明淬火,他很多时候都不给我们做。

网友:
可能因为数量少,用线切省事吧,或是工人磨洋工

网友:
估计是你们公司的线切割机床有问题,设备正常情况下精度可以控制在2丝左右,电流参数选择正确粗糙度也可以保证。

网友:
个人猜测————粗活用快丝,节省成本。

网友:
偷懒吧。

上次线切割一个孔发现不圆度有10丝

网友(点评):
操作技术不行,或是线割机器不行

网友:
线切割便宜,或者说成本低。加工中心一把精镗刀不便宜,BIG的一把一万多

网友:
是不是量小  配刀具不划算  刚好你们公司有线切割  就直接干了  简单方便

网友:
床子的技术水平要高一些。

网友:
应该是成本原因,给你个参考,你可以算一下成本,对比一下!线切割快走丝以加工面积计算工时,行规1200平方毫米算一个工时,一个工时大概3-到5元之间,各地区不尽相同。

网友:
如果工位就只有一个孔的话,用线切割比较方便,一般情况下CNC的成本比线切割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