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型圈在位检测

楼主(2015-07-01):
     各位前辈,我想检测图中O型圈是否存在,有什么好方法呢?O型圈尺寸10x2mm,颜色和管子一样都是黑色的。
有哪位用过哪种光电传感器可以检测如图情况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图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你好,图片传上来了,请你帮我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光斑的光电,光纤都可以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光斑的光电,光纤都可以检测出来~

谢谢,原先我也用光纤检测试了一下,效果不理想,可能是型号不对,我再找其他的试一试。

网友B:
仅仅是检测是否存在,可以用光纤传感器加透镜缩小光点,或是用视觉检测百分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检测是否存在,可以用光纤传感器加透镜缩小光点,或是用视觉检测百分百没问题。

是的,刚刚我换了一个光纤,光斑较小,效果就比较好了。视觉的话,一般比较贵吧,我这边很少用的

网友:
O型圈有点小,不论是用光纤还是光电,都受到误差的影响
视觉比较贵的话,楼主只能考虑选对射式光纤了,只是位置不太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