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流道打磨

楼主(2015-07-01):
   叶轮在低速或中速旋转 对叶轮流道打磨
   请大家指点下 用什么磨粒以及用什么形状的磨 能对流道 实现打磨效果
   叶轮材质不锈铁和不锈钢  叶轮宽度暂时定位30mm

楼主:
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是哪序的打磨需要焊接吗,焊前,还是焊后,叶轮是什么产品上的

楼主:
叶轮是离心泵上面的 是铸造件

楼主:
是对叶轮流道整体打磨

网友:
喷砂应该可以吧

楼主:
喷砂是把流道里面清除干净  是要实现打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序的打磨需要焊接吗,焊前,还是焊后,叶轮是什么产品上的

请指点一二

网友B:
流道的抛光是不是,有一种流体抛光的东西,我见过类似的产品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道的抛光是不是,有一种流体抛光的东西,我见过类似的产品是这样做的

请指教一二

网友(点评):
你有图片吗,可以发给我看看,我的qq是597161125

网友(点评):
也叫做流体抛光机,主要死角毛刺,也可以抛光零件。使用类似泥状的沙,通过压力进入零件连续抛光吧。我这里有个做这种设备的厂商,可以介绍给你

网友A:
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透平,10000转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透平,10000转以上的

我查过这种资料  想实现对整个流道打磨 需要低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过这种资料  想实现对整个流道打磨 需要低速

透平压缩机,你的是什么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平压缩机,你的是什么压缩机

没用压缩机我查了下资料用压缩机只能磨下10丝而工具要求只要粗打磨 所以想到个土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指教一二

你百度下就知道这种图片。离心泵叶轮

楼主:
没人回答吗

楼主:
请大师帮忙

网友D:
有资料上用水+石英砂,叶轮转速、石英砂粒度得自己试验。如有效果展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资料上用水+石英砂,叶轮转速、石英砂粒度得自己试验。如有效果展示一下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