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合才能使1插入到2中?

楼主(2015-07-01):
问题求助,两个零件如图所示配合关系,请问怎么配合才能使1插入到2中,算出最大深度。

谢谢。

楼主:
请会的朋友解答一下吧

网友:
面面重合吧!留一个平面的自由度??如果想像气缸一样运动的话,在零件里面添加草图,然后添加距离配合

网友:
宽度配合,加上运动的碰撞检查

网友:
问题是画这个想干嘛?实际制造出来就这样的?是不可能的吧。。。

插10次,10次深度都会不一样。。。

网友:
把腰孔改成方孔,然后方孔的边与面相切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