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研磨都需要磨料吗?那煤油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5-07-01):
1、珩磨、研磨都需要磨料吗?
2、现场还用了煤油,请问煤油是什么作用呢?
3、是不是机械加工中都可以用煤油进行润滑冷却?

网友:
磨料肯定需要,只是目数不同
煤油起到清洗作用,好比1000目的砂纸,擦几次就会无效果,被铁削填满空隙,

网友:
珩磨、研磨都需要磨料,煤油的作用是清洁,冷却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