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是什么螺纹啊? 没见过

楼主(2015-07-01):
如题,这是什么螺纹?无意间看到一副螺纹规,上边写着BSP,查螺纹标准手册,没看到。

谢谢。

楼主:
公司的螺纹规,问了同事说:只会干,不知道是啥螺纹,公司M,NPT螺纹多,第一次见BSP螺纹,求科普!!

网友A:
BSP(又:BSP(parallel))螺纹指的是英制一般密封管螺纹(R)的圆柱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的一种。一般采用采用圆柱内螺纹Rp(旧标:Ps)与圆锥外螺纹R(旧标:PT)配合以达到密封效果。
与BSP螺纹有关的一些螺纹代号:
BSP.F  英标圆柱管螺纹(标准:BS-2779)
BSP.T  英标圆锥管螺纹(标准:BS-1957)
BSP(parallel)  实际就是指BSP螺纹,又称BSPP,英标圆柱管螺纹(标准:BS21-1957)
R  圆锥外螺纹,日本旧标代号为PT
Rc  圆锥内螺纹,日本旧标代号为PT
Rp  圆柱内螺纹,日本旧标代号为Ps
G  非密封圆柱管螺纹,日本旧标代号为PF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朋友认为BSP螺纹指的就是G螺纹,并可以相互通用,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P(又:BSP(parallel))螺纹指的是英制一般密封管螺纹(R)的圆柱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的一种。一般采用 ...

受教了

网友:
这种资料一般百度都有

网友:
还有常用的NPT螺纹,卡套连接的LR,SR螺纹,

网友B(2020-09-13):
上个月:外国客户投诉。
有1图纸标注为3/4bsp牙孔, 我司用G3/4牙规检验出货。客户投诉牙不通!  照片客户也是用G3/4牙规检验的啊。客户配件也寄过来了,确实装不进去!
后来我们又买了两支牙规:G3/4牙规+3/4bsp牙规。  G3/4牙规检验ok,但3/4bsp牙规检验不通。 我们量了两者的大径,G3/4小了20丝!!!

这有两个问题了:
1,我们G3/4牙规与客户不一样,为什么呢??
2, 3/4bsp牙规与G3/4是否有区别?有什么标准可以说明吗?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外国客户投诉。
有1图纸标注为3/4bsp牙孔, 我司用G3/4牙规检验出货。客户投诉牙不通!  照片客户 ...

密封,非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