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常见的按键转轮是啥机构实现的? 应该搜索啥关键词

楼主(2015-07-01):
哪位大侠知道下面那个按键  数字转轮的里面是啥结构吗? 或者应该搜索什么关键词?谢谢!(图片是一个数显时间继电器的面板)

网友:
是时间继电器,功能可以设定时间的上限和时间的下限。
一般设定在这个上下限的时间段中,比如产品动作或者复位之类的,就判断为好的,低于下限或者高于上下就判断为坏的。
一般用于检测机台上,这种是简单的,还有比这个复杂多的。
其实可以用两个单独的时间继电器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只不过在接线上比较烦些。

网友(点评):
人家问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