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和珩磨、抛光的先后顺序关系

楼主(2015-07-01):
我们的产品是活塞环和汽缸套
1、活塞环加工时候,最后一道工序(除去清洗检验等)要么还是珩磨,要么是抛光;
2、干式汽缸套(钢质),研磨的后一道工序还需要抛光。
请问:
到底这三者有没有先后顺序的关系?就是说研磨后还需要抛光?或者说珩磨后还需要抛光??

求解释。。。。

网友:
一般从字面理解来说,肯定是抛光这一道工序在最后,但是常规叫法不代表实际使用中的一定

因为一般抛光我们指的是镜面,Ra极限可以到0.01微米甚至纳米级的(这里是说普通工法,我们能承受成本的),

这里为什么会有先后顺序,我们看的是每道工序的加工能获得的表面状态(粗糙度)来决定的,研磨或者珩磨或者抛光,,粗糙度Ra值越来越小,
哪道工序Ra值小哪道工序就放在后面了

网友:
研磨、珩磨、抛光都属于光整加工,研磨和珩磨可以改变尺寸精度和粗糙度,但抛光只改变粗糙度。
你可以在百度文库里搜下光整加工,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活塞环桁磨??外圆的东西如何桁磨?俺虽然生产过桁磨头,但表示真不懂.最好说下楼主现在的身份:学生还是发动机厂或相关部件的老工程师还是新工程师还是其他行业听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环桁磨??外圆的东西如何桁磨?俺虽然生产过桁磨头,但表示真不懂.最好说下楼主现在的身份:学生还是发 ...

新工程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工程师

你们是新开发出来的产品吗?原来怎么做的

网友(2015-08-28):
外圆可以珩磨,我见过图片

网友B:
端面珩磨的见过,但是外圆珩磨,真没见过

网友C:
有没研磨外环的图片?

网友(2016-11-30):
引用 网友B:
端面珩磨的见过,但是外圆珩磨,真没见过

其实可以采用深滚压工艺,完全可以替代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研磨外环的图片?

其实可以采用深滚压工艺,完全可以替代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