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钣金如何正确使用成形工具

楼主(2015-07-01):
首先要创建一个将要拿来做成型工具的零件。
我们新建一个零件图,将零件创建出来,如图1所示:

楼主:
方法二:
直接点击上图所示“添加到库”图标则跳出和方法一一样的“添加到库”对话框。
成形工具添加完成,我们打开一钣金件,并从成形工具库中将我们预先设置的“成形工具”左击拖放到所需成形的钣金面上,松开左键则跳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根据需求完成参数设置即可。

楼主:
妈呀,终于发完了,发个贴子不容易呀

网友A:
这个成型工具我一直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楼主,如果我要改这个百叶窗的尺寸该怎么做?我现在是改变成型工具尺寸,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型工具我一直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楼主,如果我要改这个百叶窗的尺寸该怎么做?我现在是改变成型工具尺 ...

在插入时有个选项,前楼的图中就有。
“链接到成形工具”取消勾选这个,就可以在模型中直接更改尺寸了。结合Instand3D,很方便。
我说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型工具我一直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楼主,如果我要改这个百叶窗的尺寸该怎么做?我现在是改变成型工具尺 ...

如果需要修改成型工具的尺寸有两种方法:
1.断开黏结到成型工具然后再去编辑成型工具的尺寸,如图所示

2.不断开黏结关系去修改成型工具的尺寸,如图所示

如果你的成型工具是标准大小的,可以做成配置的形式进行应用(类似于系列零件),需要哪种尺寸然后去引用对应的配置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的回复,以前还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插入时有个选项,前楼的图中就有。
“链接到成形工具”取消勾选这个,就可以在模型中直接更改尺寸了。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