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距变动系数与变位系数之和的关系

楼主(2015-07-01):
教材上说“可以证明:变位系数之和大于中心距变动系数(分度圆分离系数)”,所以变位齿轮是按保证无侧隙的中心距安装,将齿轮齿顶削短以满足标准顶隙的要求。
请问如何证明:变位系数之和大于中心距变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看。

谢谢,计算出来变位系数和确实大于中心距变动系数,但我想了解的是如何证明

网友:
可以证明的,刚我就在草稿上根据公式推导了斜齿轮的总变位系数和中心距变动系数大小比价。最后比较大小的的时候要分情况讨论,考虑中心距是大于还是小于标准安装中心距,因为不同的话会影响不等式两边正负号,。建议你参考一下齿轮设计手册,根据中心距变动系数计算公式和变位系数计算公式来推导证明比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