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车床车90mm的外圆,长25mm.车完后出现0.03臊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1):
一台车床车90mm的外圆,长25mm.车完后出现0.03臊面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轴和导轨面平行度

网友B:
”臊面“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臊面“是什么?

就是一头大一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和导轨面平行度

有办法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和导轨面平行度

是不是刀架与导轨的平行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C:
车床导轨有问题,或者导轨间隙大了。

网友:
不好说   有好几个方面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刀架间隙大,再或者也许 吃刀量大了让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导轨有问题,或者导轨间隙大了。

因为是老机床了,是导轨的问题,维修师傅直接用锤子敲打校正的

网友:
主轴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