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滑道要怎么设计?

楼主(2015-07-01):
大家好,如图杆 1上加工有滑道,连杆分别同滚轮和滑块铰链连接,这个装置是手动装置。我们知道,当杆1转动时,连杆做平面运动,滑块做水平滑动。这个装置有2个自由度,当使杆1逆时针转动时,滑块有可能不动,仅仅是连杆转动一下而已。那么问题是在实际使用时我要求仅可能的使滑块移动,当然连杆不做平面运动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当我把杆1逆时针每转过一个角度时,滑块向左移动一定距离,而不是仅仅是连杆转一个角度。要满足这样的要求,这杆1的滑道要怎么设计才合理?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将杆1和连杆铰接不就可以了吗?有点不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杆1和连杆铰接不就可以了吗?有点不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

我知道杆1和连杆铰接,问题是我设计滑道还有其他的作用,不允许铰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杆1和连杆铰接,问题是我设计滑道还有其他的作用,不允许铰接

滑道的作用是用来调节右边滑块的行程?还是说滑道是用来缓冲、阻尼右边滑块在行程中遇到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