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加工图片是抛光还是磨外圆?

楼主(2015-07-01):
请看下面2个图,我觉得是磨外圆,为啥师傅都说这是抛光了?(抛光不是有个抛光轮,抛光轮用帆布、毛毡等制成的么,下图明显不是啊。。。。)
求解释....

网友:
  抛光是指尺寸没变化,只变化表面粗糙度;外圆磨是尺寸有变化。

网友A:
和轴接触的那个就是抛光轮,从图上来看,应该是麻轮,只是看起来黑漆漆的,那个是抛光蜡和灰造成的

磨外圆用的是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轴接触的那个就是抛光轮,从图上来看,应该是麻轮,只是看起来黑漆漆的,那个是抛光蜡和灰造成的

磨外 ...

噢,知道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