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标签是什么工艺弄上去的?

楼主(2015-07-01):
小弟入行尚浅,最近拿到一个零件,材质是不锈钢,在尾部圆柱杆末端有下图所示的“钢印”(暂且这么叫着),想了解下是什么工艺做上去的?(应该是成熟的工艺了吧,零件上做这类“钢印”比较普遍了)

感觉像是激光雕刻,但是不锈钢本色反光很强,激光没法汇聚能量呀(之前手头上有铝本色零件,正好公司有激光雕刻机,试了一下,打不上去,加大电流也不明显)。

希望大侠们给指导一下,普及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猜是电火花

网友B:
气动打标机

网友(点评):
不可能是气动打标机,气动打标机打的是平面,没法打曲面。

网友(点评):
有打曲面的气动打标机,控制器可以增加第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动打标机

可以的  气动打标机 装个转台上面

网友C:
我们公司激光打标机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激光打标机

网友E:
像是蚀刻

网友B:
把图像放大,可以看到很多小点,这就肯定不是激光,另外腐蚀的颗粒没有这么大,只有气动打标+四轴回转台了,

网友F:
激光打标机不能打不锈钢?

镜面的都可以打出彩色来,你那么粗糙的面会反光?

肯定的告诉你,从图片放大来看,一定是激光打标

网友(点评):
谁说的激光不能打不锈钢?据我所知,激光达标是连续的,但图片是很多小点冲击而成,很明显是气动

网友(点评):
激光打标也是不连续的,激光打出的也是一个又一个点,只是填充的密度大,光斑小,就可以看上去是连续的

网友(点评):
脉冲控制的激光也不是连续

网友:
学习了!打标有激光,气动,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打标机

感谢,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打标机不能打不锈钢?

镜面的都可以打出彩色来,你那么粗糙的面会反光?

我们这儿的一台激光雕刻机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激光雕刻机跟激光打标机是两个东西??),原来在黑色阳极氧化工件上打标不费吹灰之力,后来有本色的工件,就比较费劲(想了个歪招:在需要打印的区域用记号笔图上黑色,感觉有点low,被告知汇聚能量,不知道是不是忽悠。。。)

网友(点评):
是功率问题的可能性还有镜头的可能性,黑色氧化层是最容易打的,你可以随便找个卖镭雕机也就是你们说的激光打标机试验一下,我07年就在不锈钢上开始打标了,

网友(点评):
涂墨水是减少反射,确实有这么处理,你的方法不算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电火花

电火花用来打标好像有点浪费呀另外这种曲面电火花是不是还要定制一个放电电极,不然“打印”出来会不会深浅不一(个人臆想哈

网友(点评):
电腐蚀刻字原理和电火花一样,全靠电弧烧蚀金属,还可以用电极+电解液通电腐蚀,它也能很快腐蚀出图案来,也就几秒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腐蚀

没怎么接触过腐蚀工艺,查了下,感觉云里雾里,大侠可否简单的普及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工艺具体我也没接触过,就是一般用的钢尺制作的工艺都是腐蚀加工,它的加工范围比激光打标要更加广泛,而且成本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激光打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激光打标机

看来激光打标机应用比较广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是蚀刻

这个“蚀刻”是不是跟“腐蚀”属于同类工艺?化学方法?简单介绍下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像放大,可以看到很多小点,这就肯定不是激光,另外腐蚀的颗粒没有这么大,只有气动打标+四轴回转台了, ...

专业呀,见微知著、、气动打标机了解下好像是小“针”密集高频的“戳”,按道理是有密集小点的、、腐蚀不了解、、、激光的话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相对于针戳(个人猜测。。。)

网友(点评):
激光是连续的,根本看不出有断续的小点的

网友:
气动打标,雕铣机,激光刻印。。。都可以。从字体看,气动打标机可能性不大,可以考虑后两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激光打标机应用比较广泛呀

我们厂好几台用来在铜阀体上打标记。不过国产的质量不咋地,经常坏

网友:
激光打标,快捷方便

网友:
来学习一下改掉只看不回的习惯

网友:
我以前接触过雕刻,肯定没问题。
但要确定这是怎么加工的,真不知道,这行接触的少。

网友:
看上去类似气动标识机的打刻效果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气动打标机,3轴就可以了

网友:
激光打标机,   设置不同,  机器不同吧.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中,在网上见过一些资料,没见过实物

网友:
这个是专门的打印机打上去的,这种机器就这一种功用。0 D' E4 S" C) F

网友(2015-10-13):
以前公司产品的标记主要有两种手段,激光打标和油墨印字,激光打标用的挺广泛的,因为比较方便,效率很高,铝合金,不锈钢上都用,但是后来发现激光打标把表面的防护层给破坏了,容易腐蚀。

网友:
像是雕刻机 雕刻的

网友(2016-05-10):
雕刻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