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机床机架的形位公差如何保证?

楼主(2015-07-01):
各位大侠好!请教大家大机床的装配问题。机架零件加工好了,装配过程如何保证形位公差?焊接的大机架,难道一定要上大机床去加工吗?我未接触过机床设计和装配,学习中……

网友:
我玩过大机床,4米立车,16米立车,2米卧车

可你说的是啥,我听不懂……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如图所示雕刻机
XYZ行程

1300*2500*200mm
 ,机架是焊接而成,安装直线滑轨的两边是如何保证其平面度、垂直度?如果机架安装焊接后测试两个面的平面度不符合要求,如何再加工使其符合要求?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会上传图片····

图片摘自淘宝·······

网友(2015-08-29):
这种机器,精度应该不用那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