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一个小小旋转销,请大神帮忙看看能否加工

楼主(2015-07-01):
这是一个小的限位块14X30X38,两个另加能配合销孔尺寸为4.5,请问这个零件能加工出来吗?主要担心担心旋转圆柱外形不好加工。

楼主:
14X30X38是最大外形尺寸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A:
为什么不买标准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标准的额

个人认为 尺寸比较小 外形尺寸只有14X30X38,采购件不方便安装固定

网友:
可以焊的话,很容易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允许焊接的话,加工比较简单,如果不能焊接,还必须按照图纸形状加工,就可以使用线切割和CNC加工,如果圆柱和方形相接部分可以修改成大圆弧,可以直接用CNC加工

网友:
可以焊接的话,当然简单,车床和铣床就做了。
如不能焊接,把圆柱和方形相接处修改成大R角,可以用cnc加工
如果不能修改,就用线切割和CNC加工

网友:
两边都打销孔,一边紧配一边松

网友:
圆柱处打通,装一个销子,销子两头车退刀槽,卡簧限位,ok?

网友:
设计必须撑握制造,从毛坯到零件,你的图纸出来了,在你心中的制造过程也就出来了。

网友:
不好加工的

网友:
从画红线的地方分开加工就非常简单了,圆形的车出来然后铣个凹下去的定位槽并打孔攻丝,另外一半加工的时候留个突出的定位并打孔。

网友:
做过类似的。将其分分为三部分加工, 左旋转体,右旋转体,中间4.5销子。装好后,将其一端点下焊固定。

网友:
像合叶 ,可以加工

网友:
CNC也不好做,那销的地方没那么小的刀, 焊接吧

网友:
立起来,线切割 ,销单做,铣 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