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角度为十度的面上画出一个角度为13度大小为二的圆,深度20

楼主(2015-07-01):
有解答的吗

网友:
什么,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A:
旋转,要么就建一个基准面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要么就建一个基准面

基准面也是要建一个斜度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准面也是要建一个斜度的吗

你还是用旋转吧,只要那个孔的轴线在现有的平面上就简单,不行建个平行的面也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用旋转吧,只要那个孔的轴线在现有的平面上就简单,不行建个平行的面也更简单

我知道怎么建基准面,但是不知道怎么建有一定角度的基准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建基准面,但是不知道怎么建有一定角度的基准面

需要先画一条线,然后过那条线画基准面,再加上已有的基准面定角度
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画一条线,然后过那条线画基准面,再加上已有的基准面定角度
麻烦吧

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