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叠支撑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01):
弄个简单的小支腿,可以折叠,领导说是用滑动不如用四连杆。但四连杆支撑只能到死点位置支撑,且转动不灵活。

网友:
感觉容易撑不住

网友A:
wp手机,握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手机,握爪

照相刚刚的

网友B:
止动槽 开口朝上 , 连杆和底座之间加一个 拉簧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止动槽 开口朝上 , 连杆和底座之间加一个 拉簧 ....如何?

止动槽向左斜着开口可起到止动

网友:
应尽量避免高副,容易磨损

网友(点评):
铰接的地方圆柱铣成扁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支撑不太稳定,长孔有问题。

网友:
武林风里流行的低扫腿,真的很厉害。楼主这个腿,肯定也顶不住的吧。。。向右轻轻扫一下试试?